求软件包

楼主(2023-04-07):
Linux MMSIM 20.1.0.348,我不知道这个跟SPECTRE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果是的话,就是SPECTRE 20.1.0.348ruguo
如果可以,最好能带一个patch

网友A:
mmsim改名叫spectre了,这是对应的安装包。
patch的话用pubkey1.6是没问题的。
有几个新版本spectre用的feature可以在license里加上。

# spectre_fx
FEATURE spectre_FX_sc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Spectre_FX_sc_kernel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Spectre_FX_cpu_accelerator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 spectre_x
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 integrated matlab
FEATURE VM_integ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OShrN0KoC-QRvyr8Sdoag?pwd=6666
提取码:6666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A:
mmsim改名叫spectre了,这是对应的安装包。
patch的话用pubkey1.6是没问题的。
有几个新版本spectre用的fea ...

可以再分享一下吗,连接过期了,在你的知乎里面看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