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大数据版图快速打散

楼主(2023-04-07):
请问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大数据版图打散的问题,有一个中等大小的版图,一打散就卡住了,打散出来大概几个GB,而且一选择就又卡很久。

网友A:
导GDS不保留PCell再导回来,calibre产生的db文件也可以导回来

网友B:
在calibredrv中打散 以前有些公司的打散后tapeout的 其实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GDS不保留PCell再导回来,calibre产生的db文件也可以导回来

是不是就是导GDS的时候把这个勾上

网友C:
写个flatten 的脚本打散 可以用calibredr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alibredrv中打散 以前有些公司的打散后tapeout的 其实多此一举

我是为了脚本加dummy,但是不打散它加dummy总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导GDS的时候把这个勾上

对的,看你想打撒什么程度,这边好几个可以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看你想打撒什么程度,这边好几个可以勾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个flatten 的脚本打散 可以用calibredrv

想问一下,如果用calibredrv怎么打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calibredrv中打散 以前有些公司的打散后tapeout的 其实多此一举

为什么说是多次一举?打散了看不到模块了不是可以起到保密作用吗?

楼主:
谢谢大家,学会了,calibredrv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GDS不保留PCell再导回来,calibre产生的db文件也可以导回来

db文件导回来是跟gds一样的导法吗?stream in那个

网友:
差不多,有时候误删库,找这个导回来,但是都变成散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是多次一举?打散了看不到模块了不是可以起到保密作用吗?

你gds都被人拿了 好谈啥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gds都被人拿了 好谈啥保密

至少别人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东西,谁会在不知道做的什么芯片情况下拿gds去做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gds都被人拿了 好谈啥保密

再说了,没打散的gds包含了模块的信息还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芯片吗?foundry不会把客户的gds提供给别人,不代表不会传出去你在做啥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导GDS的时候把这个勾上

这个只能打算最底层的Pcell管子   还是得用drv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打算最底层的Pcell管子   还是得用drv才行

恩,用了drv是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了脚本加dummy,但是不打散它加dummy总是报错

写calibre -drc rule加dummy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