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kson整流器输入阻抗仿真及测试问题

楼主(2023-04-07):
想请教一下,我用的Dikson整流器做包络检波前端做的一个接收机。带上Pad以及走线的版图用cablibre整体提参后防,一开始采用sp仿真得到的ZM=1-534j左右,但是测试时用探针扎针,网分仪测试时,输入功率给了-30到-20左右测出来的S参数计算的ZM=70-630j左右。后面又采用了LSSP的仿真方法进行仿真,发现要在0dBm输入功率下ZM=60-520j左右。第一次流片,不知道这个算正常误差,还是片出了问题呢?又或者是我的仿真以及测试方法出了问题?图分别是sp仿真和测试的结果,另外是刚用LSSP跑出来的结果。(都是后仿真)麻烦大佬解答。另外如果想看整流器的稳定输出电压和达到稳定电压的上升时间,除了跑trans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么?(后仿真跑trans实在太慢了)

楼主:
第一个图重新上传了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大佬。

楼主:
有人解答么?

楼主:
有人么有人么

网友A(2023-05-19):
哥们,解决了么,我也是这个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解决了么,我也是这个方向的

重新测了一遍,现在测试结果在小信号输入情况下(-50~-10dBm左右)阻抗大概都是10-300j左右。直接sp仿真的话在1.5-600j左右。所以还是有差距,但是没之前那么大了。具体情况我也还不清楚,我之前在论坛看到分享的用LSSP去仿真,然后我在论文里看到有人是用HBSP仿真,我前段时间两个仿真都跑过了,发现这两个之间的结果也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可能是由于算法不一样导致仿真结果不一样(之前看到有人做PA跑hb和实际跑trans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流一次片,放几个不同参数的整流器去验证哪个仿真方法更接近实际测试吧。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重新测了一遍,现在测试结果在小信号输入情况下(-50~-10dBm左右)阻抗大概都是10-300j左右。直接sp仿真 ...

还是应该跑hb仿真,其他跑出来不一样是因为设置问题,可以跑出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