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电流变大的时候,相位曲线从180度开始下降变成从-180度开始下降,请问为什么?

楼主(2023-04-07):
LDO负载电流变大的时候,相位曲线从180度开始下降变成从-180度开始下降,请问为什么?

网友:
先看看静态工作点还正常不,估计重载下都已经没正常工作了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DC,所有的管子都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里是仿真工具的bug,我经常遇到

网友:
-180和180不是一样的吗,差了360

楼主:
-180和180确实是一样的,但是轻载是180,重载是-180就很奇怪

网友:
很正常,也会从0开始,跑tran,没问题的话就没事
一般原因是多了一条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