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中used layer层怎么打开

楼主(2023-04-07):
IC514中有 used layer选择方式吗,如果没有,可以怎么写脚本调出本版图使用的layers吗

网友A:
可以怎么写脚本调出本版图使用的layers吗 这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怎么写脚本调出本版图使用的layers吗 这可是可以的

请问在哪里怎么写脚本呀,试用在.cdsinit里加 快捷键的命令好像没用

网友:
直接按快捷键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