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工艺普通nch和低阈值nch_lvt选择问题?

楼主(2023-04-07):
低电源电压1.1V条件下,为了缓解电压摆幅限制,是无脑选低阈值nch_lvt吗?
低阈值nch_lvt相比普通nch在性能、画版图方面会有什么劣势吗?

还有深N阱nch_lvt_dnw在什么条件下推荐使用呢?

网友:
低阈值器件速度快,漏电大,版图无明显区别。深N阱nch_lvt_dnw在低噪声要求的场景使用(需要额外的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