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dvm安装hotfix失败,base可以

楼主(2023-04-07):
安装icadvm201, base 版本是可以成功安装的

但是hotfix版本就不行。。。好几个都不行
如图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装hotfix 版本必须是在base版本上吗,还是可以在之前的某一个hotfix版本上安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hotfix 版本必须是在base版本上吗,还是可以在之前的某一个hotfix版本上安装呢 ...

一般安装hotfix版本要提供对应base包,hotfix安装到一半会提示请提供base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hotfix版本要提供对应base包,hotfix安装到一半会提示请提供base的位置。
...

我是先安装了base,然后在base的路径里再安装hotfix

是不是这样不对?

网友:
估计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
看看文件校验值 对不对先

网友:
ICADVM201的base包打包多了一个文件夹,根据报错把那个空文件夹删了然后再装hotfix就可以了。

楼主:
license  好像需要新的了

网友(2023-11-14):
兄弟,跪求ICADVM20.1安装包

网友(2024-07-28):
引用 楼主:
装hotfix 版本必须是在base版本上吗,还是可以在之前的某一个hotfix版本上安装呢 ...

同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