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GDS3D_1.8,可将版图gds转为3D模型

楼主(2023-04-07):
下载地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ds3d/
使用方法:1.把gds文件放入压缩包内gds文件夹
                2.在虚拟机里面打开图三所示3个文件并进行更改

图二

图二

更改图中NPN3.gds文件为想要3D文件

更改图中NPN3.gds文件为想要3D文件

压缩包

楼主:
完成上述步骤后点击可执行文件RunLinux.sh文件即可进入

网友A:
可以請問轉成3D模型的好處是什麼呢??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轉成3D模型的好處是什麼呢?? 謝謝指導

个人觉得,可以更好理解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可以更好理解工艺

方便presentation

网友B:
KLayout + gds3xtrude也可以创建3D模型,默认使用OpenSCAD显示。如果想要用Blender查看和导出需要自己写插件代码。只用gds3xtrude可以导出3D模型。 electric-9.08装上aviatrix3d或java3d也可以查看和导出3D模型。

KLayout + gds3xtrude + OpenSCAD 查看3D模型的效果

KLayout + gds3xtrude + Blender 查看3D模型的效果

electric查看的3d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Layout + gds3xtrude也可以创建3D模型,默认使用OpenSCAD显示。如果想要用Blender查看和导出需要自己写插 ...

有教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上述步骤后点击可执行文件RunLinux.sh文件即可进入

楼主:
你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我这边运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运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说没有指指针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就这

楼主:
不更改里面的内容你可以打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更改里面的内容你可以打开吗?

不能

网友B:
注意!不管是GDS3D还是KLayout+gds3xtrude或是Electric都是要自己编写techfiles(Process definition files)文件的。
注意!不管是GDS3D还是KLayout+gds3xtrude或是Electric都不要转换太大的Cell否则软件会崩溃。

先安装 OpenSCAD 再安装 KLayout 然后打开 KLayout 点击Tools然后点击Manage Packages 之后再在Install New Packages里选择 gds3xtrude 安装完成后重启KLayout。这就完成了软件的安装,
之后只要打开gdsii 文件然后选中要显示的Cell 右键选择Show As New Top把cell显示在中间的窗口,之后点击Tools然后点击gds3xtrude再点击run script再然后选择layerstack(layerstack文件需要自行根据PDK的layermap文件编写),之后等几分钟OpenSCAD就建好3D模型了。想导出模型就点击 文件 再点击 导出 之后再点击 导出为STL,选择保存路径后就导出其他3D软件可用的模型文件但这个文件没有材质。也可以直接保存(保存的文件后缀名为scad),只要使用的3d软件有能把OpenSCAD格式转换成能识别的格式插件也能正常使用,这样可以有材质保存。如果需要使用KLayout + gds3xtrude + Blender的话要自己写插件代码,好处是导出的模型自带材质。

Electric-9.08 已经安装好java3d和自带jre(由于java3d必须安装在jre的lib目录里所以自带jre导致压缩比较大需要全部下载然后把最后的.zip删除掉才能正常解压),只要解压后双击start-9.08.bat 就能用,但工艺库需要自行编写(没有工艺库那打开gds会导致Layout乱和显示错误)。

Electric-9.08 FreePDK45工艺库

Electric-9.08 导入工艺库
点击File 然后再点击Preferences,之后在弹窗中点击Technology再点击Added Technologies之后再左下角点击Add然后选择解压后的FreePDK45.xml。至此完成工艺库导入。
之后想要查看Cell的3D模型只需要选择并打开Cell然后点击 Window 再点击 3D Window 之后再点击3D View就可以查看Cell的3D模型。

楼主:
那可能是你的虚拟机缺少什么东西,你把文件放在你的电脑下点击RunWin32.cmd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的虚拟机缺少什么东西,你把文件放在你的电脑下点击RunWin32.cmd应该可以
...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安装 OpenSCAD 再安装 KLayout 然后打开 KLayout 点击Tools然后点击Manage Packages 之后再在Install  ...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不要转换太大的Cell否则软件会崩溃。

先安装 OpenSCAD 再安装 KLayout 然后打开 KLayout 点击Tools ...

网友:
如果不需要新版本的gds3xtrude可以不理会也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需要新版本的gds3xtrude就打开终端运行 cd 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Roaming\KLayout 然后运行 .\python.exe -m pip install gds3xtrude --upgrade

网友:
你已经安装好了还乱点啥。。。之后的事你自己操作不要再回复或@ 我, 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还不懂那自己去问Bing AI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KLayout + gds3xtrude也可以创建3D模型,默认使用OpenSCAD显示。如果想要用Blender查看和导出需要自己写插 ...

大佬就是大佬,每次都有硬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成上述步骤后点击可执行文件RunLinux.sh文件即可进入

怎么改gds文件

网友D(2023-10-16):
centos7
报错: glXchooseVisual failed
Normal exit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D:
centos7
报错: glXchooseVisual failed
Normal exit

需要自行编译个可以在cento7运行的版本, 否在会因各种依赖关系而崩溃。

网友:
完全没看懂

网友(2024-05-15):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gds文件

怎么改GDS文件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