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版的IUS叫什么 ?

楼主(2023-04-07):
查到最晚的还是N年前的IUS92

安装后碰到问题:求救这怎么解决????
或者有没有更新版本的IUS啊?

        +nostdout
        +nocopyright
        +ncvlogargs+" -neverwarn -nostdout -nocopyright "
        +ncelabargs+" -neg_tchk  -nonotifier  -sdf_NOCheck_celltype  -access +r  -pulse_e 100  -pulse_r 100  -neverwarn  -timescale 1ns/1ns -nostdout -nocopyright"
        +ncsimargs+" -neverwarn  -nocopyright -gui -input /home/xxxx/dig_run1/.simTmpNCCmd "
        +mpssession+virtuoso37548
        +mpshost+server2
ncsim: *F,INTERR: INTERNAL ERROR
Observed simulation time : 0 FS + 0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        ncsim(64)        09.20-p007
  HOSTNAME: server2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32-754.el6.x86_64 #1 SMP Thu May 24 18:18:25 EDT 2018 x86_64
  MESSAGE: Unexpected signal #6, program terminated (null)
-----------------------------------------------------------------
TOOL:        ncxlmode        09.20-p007: Exiting on Apr 07, 2023 at 17:33:04 CST  (total: 00:00:03)

网友A:
旧版本名字ius/incisive,新版本名字xcelium
新版本license对应的一些feature。

# xcelium
FEATURE Spectre_AMS_MMSIM_Lk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LimitedSingleCoreLegacy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_Legacy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Safety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Multi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Xcelium_For_Partners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B8iUSDuNPJ_TNB38DKtnQ?pwd=6666
提取码:6666

网友B:
有没有加 -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加 -64

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名字ius/incisive,新版本名字xcelium
新版本license对应的一些feature。

感谢帮忙,已找到一个INCISIVE152安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