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180数字库 cdb to oa失败

楼主(2023-04-07):
各位前辈们好,我使用按照论坛上的操作对tsmc180数字库进行转换时报错,报错信息如下。

                     Cannot translate CDB design library <path>/<name> to
                     OpenAccess because CDB technology library <name> referenced
                     by the CDB design library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OpenAccess format. Before translating the CDB design
                     library, ensure that all the referenced CDB technology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in OpenAccess and defined in
                     'cds.lib'.

请问有没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4-02-25):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嘛?

网友(2024-04-02):
现在用40nm的标准单元库转换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嘛?

网友:
你启动virtuoso的地方不要在5141数据库的路径下,在一个新的路径下启动virtuoso,启动cdbtooa的界面,指定5141的cds.lib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报错信息,应该是没有指定OA的对应工艺库

网友(2024-09-29):
可能是有文件被锁住C:\Users\DELL\Desktop\微信图片_20240929172545.png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