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运放两端直接输入,输出是两个输入相减吗?

楼主(2023-04-07):
像图1这样,想实现一个输出等于两个输入相减的功能,把两个电压直接输入到运放两端,运放的输出是两个电压相减吗,还是说必须按减法器那样连接,问了好几个同学,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图1

图1

网友:
按照你这个图的连接方式,输出应该是Vomin或者Vomax

网友A:
Vout=A×(V1-V2),其中A是运放的放大倍数,由于A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数,因此,你这种开环接法会使得Vout等于VDD或者VSS,你得要引入反馈电路,使得电路工作在闭环状态,具体可以参考模电当中介绍的减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A×(V1-V2),其中A是运放的放大倍数,由于A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数,因此,你这种开环接法会使得Vout等于 ...

谢谢大佬指导,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