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式运放设计

楼主(2023-04-07):
如图,折叠式运放偏置电压都是在阈值电压基础上叠加的,然而调试时右边总是出现非饱和现象,例如红色圈区处于线性区。直觉上是中间两个两对mos管电阻原因!但是具体应该怎么调节才能达到整个电路处于饱和状态?
在没找到方法前调试的真头疼!恳求大佬解答!

网友:
cascode管可以在浅线性区。工作在饱和区,需要结合公式,I不变,W/L和VGS-VTH的关系仔细调整,W和Vgs就是调整项

网友A:
研一新生吧,这电路都是错的,M11的gate怎么能接drain呢?你这样接的话M7漏极向上向下看去全是高阻节点,cascode管只要上下稍微不匹配就要一边线性区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拉扎维,谈谈我的看法:M1和M2构成一个电流源,M5和M6也是电流源,这样一来,在M1,M2,M5,M6的共同作用下,M7到M12这6个管子的电流就被确定下来了,假设该电流为I1。另一边,M11和M12作为一个电流镜,因此M11的漏电压也是确定的,而你通过外加偏置的作用,使得M9和M10变成了电流源,假设电流为I2,假设I2不等于I1,则会把其中某些管子压入线性区,因为一条通路上的电流必然是相同的。
解决方案是把M9和M10也设计成电流镜结构,这样电路成为了单端输出结构,或者引入共模反馈电路来稳住直流工作点来构成全差分的两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一新生吧,这电路都是错的,M11的gate怎么能接drain呢?你这样接的话M7漏极向上向下看去全是高阻节点,ca ...

没看懂,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呢。

cascode的电流镜一般不这样接,放图片太麻烦,你在论坛搜一搜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一新生吧,这电路都是错的,M11的gate怎么能接drain呢?你这样接的话M7漏极向上向下看去全是高阻节点,ca ...

你好,这个电路是我从文献里面截取出来的。关于从M7漏极往上往下看都是高阻具体是什么机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一新生吧,这电路都是错的,M11的gate怎么能接drain呢?你这样接的话M7漏极向上向下看去全是高阻节点,ca ...

M11、M12可以改成偏置电压控制,也可以栅极接M9、M10的漏极,这三种细微差别导致在设计时好难调节电流和宽长比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M11、M12可以改成偏置电压控制,也可以栅极接M9、M10的漏极,这三种细微差别导致在设计时好难调节电流和 ...

能把论文名字发一下嘛?感觉这个接法好奇怪,学习一下
如果M11,M12也是用偏置电压控制,是双端输出
如果M11的G接到M9的D,是为了单端输出(低压cascode)
如果M9的G与D相连,M11的G和D相连,就是普通的单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论文名字发一下嘛?感觉这个接法好奇怪,学习一下
如果M11,M12也是用偏置电压控制,是双端输出
如果M ...

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