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只能添加端口信号不能查看定义的寄存器

楼主(2023-04-08):
可能是什么原因呀?会和编译选项有关吗?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时生成波形制定的层级不对,只制定生成了接口层级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时生成波形制定的层级不对,只制定生成了接口层级的信号?

是低级问题(

以为和modelsim一样可以在instance hierarchy一键添加,后来发现是要在waveform的窗口用(G)et signals来添加

网友B:
不是可以在nTrace上直接选信号Ctrl+W添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在nTrace上直接选信号Ctrl+W添加吗?

谢谢,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