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请问这个电流镜怎么分析?

楼主(2023-04-08):
大家好,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流镜该如何分析?或者是有什么推荐的书籍视频吗?

网友A:
左边是自偏置电流源,右边就是普通的电流镜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自偏置电流源,右边就是普通的电流镜复制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