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3-04-08):
想请教一下大家:既然反馈具有增大带宽的特性,也有实现阻抗变换的特性。
那如果我用反馈使得rout变大,由此导致了极点的内推,这就导致了带宽的降低不是吗,这不是矛盾了吗?

楼主:
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简单的单级cs结构miller电容也为什么没有增加带宽呢?反而是减小了带宽呢? 作为反馈的一种 也应该具有增加带宽的特性呀

网友A:
新人回答,书上说的反馈使得带宽增加,是因为增益变成了反馈因子的倒数,但是你增加miller电容,运放的增益其实是没有变化的,那么怎么会增加带宽呢?
从公式来说,miller反馈因子β是带s参数的,因此带进去反馈公式后,只会对极点有影响,不会影响到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书上说的反馈使得带宽增加,是因为增益变成了反馈因子的倒数,但是你增加miller电容,运放的增益 ...

对,我现在把miller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反馈了,因为他的反馈系数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