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出现beat frequency的低频分量

楼主(2023-04-08):
pss仿真设置的beat frequency是30G,tran仿真得到的波形是36G,是正常频率。但是pss仿真结果显示谐波频率最低是12G,三次谐波才是36G。为什么会有12G和24G的频率分量?

pss仿真结果

pss仿真结果

tran输出波形

tran输出波形

网友A:
设置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贴出来看看

网友A:
stop time设置一下,设置成你跑tran时能够稳定的时间,比如100ns的时候刚稳定,你多给点时间写个2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 time设置一下,设置成你跑tran时能够稳定的时间,比如100ns的时候刚稳定,你多给点时间写个200ns。
...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pss仿真的stop time问题。
我看了一下simulator log,之前的pss仿真跑了几百ps就进入pnoise仿真了(tran的波形稳定时间大概需要5ns),现在设置stop time=100ns后,pss输出的结果就正常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