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对generate生成的一组模块的断言检查

楼主(2023-04-08):
对于generate按相同逻辑生成的一组模块,如果我想用断言检查信号是不是打了一拍,是不是只用检查生成的一个模块就行了?
如果不是的话,有没有什么简便的用断言写法检查一组模块,而不是重复写许多次相同的断言。

网友:
检查例化的module就行,断言也可以用generate,如需求相同断言检查多bit signal的每个bit

网友:
写一个模块的断言,然后bind到module name上

网友A:
在property/sequence块的声明定义的时候引入输入参数来选择不同的信号,然后在generate里面的assert property的时候见过genvar变量i赋值道property/sequence的输入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perty/sequence块的声明定义的时候引入输入参数来选择不同的信号,然后在generate里面的assert proper ...

好像不太行,对于generate生成的LOOP用LOOP这样索引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行,对于generate生成的LOOP用LOOP这样索引是无效的

= =||不要用generate生成的字符串作为另外一个generate块的输入参数。。。两个generate块是并行执行的。。
你要在property里面直接索引到具体的多bit信号本身,然后通过int作为多bit信号的索引选择对应的的bit。。
假如是需要索引的信号本身也是generate出来的,那就将他们放在同一个generate块里面,在generate块里面索引对应的信号进行asseert perperty

网友:
我是将断言写在interface中,例化多个vif连接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