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m0 mcu低功耗降低系统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3-04-08):
cortex-m0的系统时钟有FCLK、HCLK、DCLK、SCLK四个,其中后面三个时钟是由FCLK 直接assign产生的,我低功耗方案里要通过SLEEPING(通过HCLK上升沿读取ROM中的机器码得到)这个标志位决定FCLK是否降频,对应的代码为assign FCLK=(SLEEPING) ? Clk_div:CLK,这种情况会出现组合逻辑环吗,因为我做dc的时候会有timing loop,想问这种情况是因为FCLK- HCLK- SLEEPING- FCLK这个环形成的吗

网友(2024-02-29):
Sleep可以时钟不降频,也是省电,core不在fetch下条指令,暂停,等唤醒,比如中断信号
当然,如果低功耗必须降频,要处理好falsh等访问周期,低功耗时的flash的访问时间也会大大拉长
时钟切换,注意相位,确保各点的setuptime和holdtime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