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测试

楼主(2023-04-09):
ESD保护电路在candence 中搭建电路图,将如何进行测试,激励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3-05-09):
如图所示,一个简单的SCR结构用作ESD保护,那么请问应该如何仿真测试他的性能?

网友A:
O0和O1那个节点连在一起和分开两个点是等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0和O1那个节点连在一起和分开两个点是等价的吗

是等价的。两个点是同一个的

网友B:
你得有基于TLP测试数据的模型才能仿真 。正常的模型仿真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有基于TLP测试数据的模型才能仿真 。正常的模型仿真不了吧。

那么请问该模型要去哪里获得?或者说需要什么仿真软件?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该模型要去哪里获得?或者说需要什么仿真软件?谢谢

一般只有fab才有TLP data,不过一般不会去做ESD模型的,很少有fab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有fab才有TLP data,不过一般不会去做ESD模型的,很少有fab做吧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有fab才有TLP data,不过一般不会去做ESD模型的,很少有fab做吧

ESD模型咋搭建?

网友:
candence 仿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模型咋搭建?

激励模型按照HBM模型搭就可以,关键是器件模型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