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2019.4版本安装包!

楼主(2023-04-09):
请问哪位大神有calibre2019.4版本的安装包,网上只找到了calibre2019.3版本,安装运行DRC报错,必须用calibre2019.4版本
the Calibre DRC version: v2019.4_46.30
This is the only version of Calibre supported to run this DRC.

网友A:
哪家代工厂的写的这么绝对的rule,竟然只能这一个版本?一般用更高版本的calibre是向下兼容语句的,要确认这个是不是代工厂自己写的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代工厂的写的这么绝对的rule,竟然只能这一个版本?一般用更高版本的calibre是向下兼容语句的,要确认这 ...

我安装的calibre2019.3版本,然后工艺库单独一个元件跑drc,会有很多规则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calibre2019.3版本,然后工艺库单独一个元件跑drc,会有很多规则错误
...

我刚刚安装了calibre2021.2版本,试了一下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安装了calibre2021.2版本,试了一下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底是报哪些错误。如果只有单个元器件,不太完整,一般会报很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底是报哪些错误。如果只有单个元器件,不太完整,一般会报很多错的。
...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2024-12-1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