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取部分模块寄生参数

楼主(2023-04-09):
如题,我想要提取原理图总图下面一个cell对应版图的寄生参数应该怎么做?

网友:
我也在想

网友A:
原理总图下面一个cell和版图的cell对应,然后提取这个cell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总图下面一个cell和版图的cell对应,然后提取这个cell不就可以了么?

这块原理图对应的版图分布在几个cell里,画的时候没规划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原理图对应的版图分布在几个cell里,画的时候没规划好

那只能用比较笨的方法了,从top 开始打散,然后把版图中不是这个cell的器件都去掉,metal尽量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