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没调过电路,很多疑问,希望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3-04-09):
1.如何区分是放大管还是负载管?

2.一般都需要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吗?
3.如何调到饱和区?调WL吗?
4.一般从哪个管子开始下手调呢?
5.有没有对于初学者比较好的入手方法呀?

网友A:
推荐直接在eetop搜gm/id法,理论建议看看模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在eetop搜gm/id法,理论建议看看模集

好的,谢谢

网友B:
1自己区分吧,电路不同,没办法说啊2 一般都要在饱和区,为什么要在饱和区看书,某些情况可以在亚阈值区;3mos管电路公式里参数哪些你可以控制你就可以调比如电流,W/L,还有衬底接法4 一般从规格开始看然后开始调5有,网上一堆设计流程的报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自己区分吧,电路不同,没办法说啊2 一般都要在饱和区,为什么要在饱和区看书,某些情况可以在亚阈值区;3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