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ken 'uvm_sequence_item' should be a valid type. 怎么办

楼主(2023-04-09):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Token 'uvm_sequence_item' should be a valid type. Please check
  whether it is misspelled, not visible/valid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r not
  properly imported/exported.
  "./my_transaction.sv", 4: token is ';'
  class my_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下面我写的makefile, 用的uvm白皮书2.5.2的源代码,源码应该没有错,应该是我写的malefile错了,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里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my_if.sv"
`include "my_transaction.sv"
`include "my_sequencer.sv"
`include "my_driver.sv"
`include "my_monitor.sv"
`include "my_agent.sv"
`include "my_model.sv"
`include "my_scoreboard.sv"
`include "my_env.sv"
`include "base_test.sv"
`include "my_case0.sv"
`include "my_case1.sv"
这是include的顺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你导入文件的顺序有关系

网友:
1. package中可以import另外一个package;
2. 如果你的sequence_item.sv是放在一个package中,那么在include sequence_item的package前面加上import uvm_pkg::*

网友:
在`include "my_transaction.sv"之前执行import uvm_pkg::*;

网友(2023-06-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你这个是有中文符号,你检查一下。

网友(2024-05-2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第一个编译的文件里面没有导入uvm的库,也就是要在编译的filelist里面的第一个文件里加入一行import uvm_pkg::*,把UVM的库导入。
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