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13章开关电容电路导论例题13.3的疑问

楼主(2023-04-09):
计算导通电阻最小值,应该是在vin=-0.5V的时候,为什么我算出来是714Ω,和答案不一样,是我理解错了,还是答案错了呢?

网友A: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vinmin=0  而不是-0.5v呢?   虽然它是正弦波,但是幅度才0.5v,那就是0~0.5  而不是0.5~-0.5v

网友B:
他的Vin最大跟最小是0.5跟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vinmin=0  而不是-0.5v呢?   虽然它是正弦波,但是幅度才0.5v,那就是0~0.5  而不 ...

太感谢了,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Vin最大跟最小是0.5跟0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