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画的子模块被调用情况

楼主(2023-04-10):
如图所示,当我在画这个模块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画成规整的矩形,所以想要看库里其他调用他的模块有哪些,这样来决定他的大概形状。请大神指教!(马赛克是公司规定不能发帖==不过打了马赛克应该不涉及机密吧,别阻止我进步吼吼吼~~)

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一步怎么操作啊?

和新建cell的步骤一样,新建一个你的top,只是下拉框选择config,会在top下生成一个和layout同等级的名称为config的cell,点开编辑,lib list把所有用到的lib加进去,view list记得把layout放在前面;更新一下就可以看到TOP用到的所有layout cell,右键点击你的cell,explain,会看到所有用到你cell的单元;

网友A:
顶层建立config,会显示各个模块调用情况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已经被调用了, 你还需要改动不确定改成什么形状合适,先打开TOP,根据电路图或者版图查找你的模块的name,然后你可以先另存一份模块layout,在新的layout那边进行改动,改动完再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层建立config,会显示各个模块调用情况

请问这一步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已经被调用了, 你还需要改动不确定改成什么形状合适,先打开TOP,根据电路图或者版图查找你的 ...

谢谢你的回复。如若我不清楚顶层模块是哪一个呢?比如说我在画模块A,同样地,这个库里面有其他的模块B、C、D、E。我的需求是,我在画模块A的时候能否通过什么操作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模块会调用到我的A,比如说B其实调用到了A,这样我就可以一开始就好好考虑A的布局和B其他模块的关系,就不用再遇到的时候调整A或者迁就A来布局B模块了。

期待回复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如若我不清楚顶层模块是哪一个呢?比如说我在画模块A,同样地,这个库里面有其他的模块B、 ...

所以画版图不能单纯只会画画啊,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做一个项目最重要的TOP必须知道,在做的模块的TOP里面哪个模块的子模块的子模块的子模块的...的模块必须知道。这是基本功,你不能指望TOP设计者把饭盛到你的碗里,要自己自觉去锅里添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新建cell的步骤一样,新建一个你的top,只是下拉框选择config,会在top下生成一个和layout同等级的名称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新建cell的步骤一样,新建一个你的top,只是下拉框选择config,会在top下生成一个和layout同等级的名称 ...

你好 按照你说的方法配置出了config view 但是好像没有用处呢?可否麻烦帮忙指出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config view

config view

config setting

config sett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照你说的方法配置出了config view 但是好像没有用处呢?可否麻烦帮忙指出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

确定3个地方:是否是在laypout的top cell下建立的config?  library list是否把top cell所有用到的library的name全加上?viewlist是否把layout放在最前面?

另外,stoplist不用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3个地方:是否是在laypout的top cell下建立的config?  library list是否把top cell所有用到的library ...

感谢你的耐心^^成功了
看来最重要的还是需要top 以后我拿到项目会首先确认top层的

我在尝试的过程发现如果有schematic view的话 其实自带相似的功能 但是搜索功能不够完全 而且不能下到最底层的基础库中mos管类型 只看cell倒是够用
相比起来config虽然多了一些设置 但是会全面一些 如若模块更大 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
查阅资料config多与后仿有关 可能这也是他全面一些的原因吧
附上schematic与config对比 供后来的朋友参考

schematic

schematic

schematic search

schematic search

config

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画版图不能单纯只会画画啊,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做一个项目最重要的TOP必须知道,在做的模块 ...

谢谢!已经认识到top层的重要性了 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先找到top的!

还要多问 多看 多学^^

网友D:
打开你的顶层,shift+t,可以形成tree,保存一下,就可以看到哪个模块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你的顶层,shift+t,可以形成tree,保存一下,就可以看到哪个模块调用了。 ...

哇偶~这个办法也可以!谢谢分享 祝你今天好心情^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