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TP bit位数值在数字电路的作用与用途

楼主(2023-04-10):
某OTP bit位,逻辑0时,为LPF;逻辑1时,为zero single delay。求问大牛解释下这个OTP bit位在数值电路的用途和作用,需要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没有入门呀~~~
首先你得明白什么是OTP,简单来说OTP就是可以修改一次的存储器,没修改之前的default是1(有些default是0,具体看工艺和OTP的vendor),可以修改成0(没有办法再改成1了)。
所以针对你的问题,OTP里值只是配置寄存器(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芯片厂如果写了OTP后,该配置就固定死了),真实的功能实现是在对应的电路里实现的,而且对应1和0的功能都实现了。而OTP里存的值,只是连接了2选1的mux里的sel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