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SKILL语言LIST的函数问题?

楼主(2023-04-10):
我想实现lparseString的逆函数,具体情况就是我将一个字符串用parseString变成了一个list ,并对list中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重新用strcat() 将修改后的内容组成新的string,但是strcat又不允许list作为其参数,请问有没有一个函数能将list变成 string

网友A:
你还是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感觉你说的有点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感觉你说的有点绕。

我要将string  pv=“nlv50e2r_0.18u_2.4u”中的“.”用“p”代替掉,我先用parseString(pv "")将其每个字母都分开,并将其返回成一个list("n" "l" "v" "5" "0".......),再用subst()函数将其“.”用“p”替换掉,我再想将新的list()变成string,strcat()的输入参数不能是一个li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将string  pv=“nlv50e2r_0.18u_2.4u”中的“.”用“p”代替掉,我先用parseString(pv "")将其每个字 ...

将list一个一个合并
outstring=""

foreach(o plist
           outstring=strcat(outstring o)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将string  pv=“nlv50e2r_0.18u_2.4u”中的“.”用“p”代替掉,我先用parseString(pv "")将其每个字 ...

楼上已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list一个一个合并
outstr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将string  pv=“nlv50e2r_0.18u_2.4u”中的“.”用“p”代替掉,我先用parseString(pv "")将其每个字 ...

可以留意下官方文档,已经有现成的函数 buildString(list "p"), 另外如何目的是为了字符替换可以用正则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留意下官方文档,已经有现成的函数 buildString(list "p"), 另外如何目的是为了字符替换可以用正则 ...

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