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跑PEX产生的文件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10):
各位大神,
跑寄生参数时,产生的三个文件,分别是 *.netlist  *.pex  *.pxi,都是什么意思?
看后缀 *.netlist 应该是网表,这个文件里面对器件名称 端口 参数的描述,
*.pex应该是寄生参数,提取出来的参数都是什么意思,怎么知道对不对, *.pxi就不知道了
欢迎解惑!!

网友:
寄生参数一般是R+C+CC;.pex是R+C;.pxi是CC,互感电容

网友:
看下文件内容可以看到,pex文件中是寄生r参数,pxi文件中是寄生c参数

网友:
pxi是指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