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ADC测试DAC的静态参数DNL,缺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0):
请问一下大家,我是拿一个理想正弦波和理想ADC,然后把这个理想正弦数字信号给到待测DAC,然后我再把DAC的结果用一个理想ADC导出来,但是最终的结果缺项是怎么回事呀?
比如9bit的DAC和ADC,最后一个ADC的输出结果理论上该是0到511的,但是仿真结果来看,他会缺少一些项,比如7,9什么的,这样在分析它的DNL的时候,用码密度法,这些码元的DNL就是1了,该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丢码了。没必要正弦输入,应该就可以了吧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