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遇到的LVS问题

楼主(2023-04-10):
1.DUMMY器件的衬底不识别

2.三极管明明已经连接上,但是LVS报告显示没有连接(本人初学者,还请资深大佬耐心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GNDA 和 SUB  你是怎么隔离开来的?

网友A:
三极管在SUB上 NMOS在GNDA上。。你得把GNDA隔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SUB上 NMOS在GNDA上。。你得把GNDA隔离起来

三极管接SUB的线已经连出去了,NMOS的GNDA用什么怎么隔离,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接SUB的线已经连出去了,NMOS的GNDA用什么怎么隔离,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

有DNW或者NB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NW或者NBL吗?

是有DNW的,高压工艺,需要加个DNW?

网友B:
我理解的一般如果没有特别隔离的话,只有一种地,这里有两个:SUB和GNDA,如有错误,请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A 和 SUB  你是怎么隔离开来的?

不太清楚,GND和PSUB不都是地吗,怎么隔离呢

现在用DNW把nmos围起来,还剩这么多错,什么还是missing instanc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NW或者NBL吗?

大佬,那个用DNW把DUMMY器件隔离,还剩图上三个错,三极管也显示没有连接,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一般如果没有特别隔离的话,只有一种地,这里有两个:SUB和GNDA,如有错误,请大佬指正 ...

意思是只能有一个地吗

网友:
过LVS好像可以用类似smic的psub2的这种层次覆盖,区别两个地

网友:
GNDA SUB 两个地的话你得看哪个是主要的,另一个是次要的就把次要的器件尽量聚拢起来布局,然后通过DNW去给它隔离起来,包括其他电位也是一样,都得区分一下电位。

网友:
通俗讲你的三极管不能包在你整体的DNW里面要拿出来,再者你的M23是dummy管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和主管子一样的衬底呢

楼主:
大神,三极管不应该被DNWELL包围起来,要单独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