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A 例化多个模块

楼主(2023-04-10):
求助各位大佬!!!

在使用Verilog-A建模的时候,如何同时例化多个模块呢?类似于Verilog中的generate函数。

一个一个的例化太慢了

网友A:
你看看这个。verilog-a官方手册里有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verilog-a官方手册里有例子的。

这个例子不是例化模块的,我参考这个写了一个例化模块的例子,如下图所示,但是有错误,大佬可以看看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不是例化模块的,我参考这个写了一个例化模块的例子,如下图所示,但是有错误,大佬可以看看是有 ...

是不是因为循环控制变量没有声明为genvar。你在view窗口下看parse log,可以看到具体报错提示的。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例子

我刚刚试过了gen4.png的方式,for好像并不能脱离“analog begin ... end”块存在,脱离后,它会报语法的错误(syntax error),代码和log文件如图,(我使用的是Virtuoso IC618)

同时,我尝试了将genvar i 替换为 integer i,报错相同。
大佬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

网友A:
我按照你截图的自己手动写了一个,没有报错,你再自己看看吧,会不会有标点符号的中英文问题,标点用成中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截图的自己手动写了一个,没有报错,你再自己看看吧,会不会有标点符号的中英文问题,标点用成中文 ...

我这边的环境给我一种感觉就是:for语句必须要在analog begin  ...  end  块里面,很奇怪,是不是因为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环境给我一种感觉就是:for语句必须要在analog begin  ...  end  块里面,很奇怪,是不是因为版 ...

analog begin end是用来给模拟电压、电流赋值的。for循环里如果没有给电压赋值的语句,可以不放在analog begin end里。至于版本,verilog-a是比较老的语法了,最近几年都没怎么更新了,软件支持verilog-a语法应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