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管匹配

楼主(2023-04-10):
各位,电路图这种结构的是差分对管吗?是的话版图如何匹配呢?

网友:
问下电路

网友A:
PM0,PM1交叉匹配,PM36放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0,PM1交叉匹配,PM36放两边

那还需要加dummy管吗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需要加dummy管吗这样?

不用,PM36充当dummy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PM36充当dummy的作用

ok,三扣

网友B:
没截图完整呀,得看这两个管子的GATE接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截图完整呀,得看这两个管子的GATE接到哪里了。

三个管子的gate都接不同地方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管子的gate都接不同地方诶

show一下接的不同的地方的name,比如差分对管的输入常常都是VIN VIP这样的名字,一般看到这样的名字就可以秒判断这是差分对,最左侧那个一般是dummy,gate接哪一般有好几种说法,具体电路接哪你就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