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问题

楼主(2023-04-10):
自己加的nmos管的dummy器件,跑LVS识别不出来,加了dummy的mark层后,还显示dummy没有连接,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单看版图来说,你并没有接一起。。你确定都接到地上了吗?还有,dummy mark是哪层?

网友B:
MN23 body电位不对,dummy管应该和主管一样接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版图来说,你并没有接一起。。你确定都接到地上了吗?还有,dummy mark是哪层? ...

可是电路中的GND和SUB是两根线,dammy mark 就是dummy的标识层,design rule中过验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N23 body电位不对,dummy管应该和主管一样接SUB

试过了,大神,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大神,还是会报错

G/D/S都接一起了吗?版图显示的图层来看gate是断开的状态

楼主:
是接在一起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大神,还是会报错

你修改电路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大神,还是会报错

是电路中的MN23

楼主:
是这样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改电路了么?

修改过的

网友:
他圈的那个地方,电路应该接SUB

网友:
你衬底电位有没有接对,你dummy管子衬底和主管子衬底电位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管衬底不一样,你衬底电位有没有接对,

N管衬底就连接在阱上了,GND,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D:
dummy管四端接的都是GNDA,上面几个N管的衬底接的是SUB,会报错,看似是两条线没连一起,但是通过基底软连接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ummy管四端接的都是GNDA,上面几个N管的衬底接的是SUB,会报错,看似是两条线没连一起,但是通过基底软连 ...

那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C:
你dummy管子衬底让电路改接SUB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dummy管子衬底让电路改接SUB就行

我把三极管单独从DNWELL拿出来后,显示电阻的sub没有连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dummy的衬底电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dummy管子衬底让电路改接SUB就行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管子衬底最好还是听电路的怎么接,不能随便改,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工艺的,有dnw的话可以用dnw把nmos都包起来,不同的衬底的管子在dnw里用nw隔开就行了,或者有STI层的话可以直接把两个管子隔开

楼主:
是GF130BCD的工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