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的PAD

楼主(2023-04-10):
最近做项目遇到了一个问题,文档给出了几种PAD结构,我选择了一种Single Metal的PAD,就是一层顶层金属一层开口做成的PAD,单跑PAD的CHECKING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在PAD下面打孔就会出现问题,"A specialized CUP pad structure must be applied to the top metal layers without top via",  这种  CUP   PAD 结构就是为了能在PAD下面放置电路,我拿来放ESD用,但是却不允许打孔连接下面的ESD,那这种PAD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是我少加了Layer吗?有用过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top via要在PAD以外连接,然后次顶层metal可以伸入pad下,下面的via不限制

网友:
ESD接PAD的地方可以先用次顶层金属引出来,然后在PAD层以外的地方打孔连接

网友:
确实不同厂的各个RULE都不一样, UMC可以直接从8下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