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中三极管不识别

楼主(2023-04-10):
大神们,这个三极管为什么就是不识别,说没有连接这个器件

网友:
ctrl +f 看下版图器件名字,另外单独一个pnp放大点,看不清

楼主:
这下看清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下看清了吗

隔离pnp有5个节点,e,b,c,iso,sub你看看是否都连接了?电路的symbol 对照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pnp有5个节点,e,b,c,iso,sub你看看是否都连接了?电路的symbol 对照看下
...

ISO是什么,隔离吗,要怎么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O是什么,隔离吗,要怎么接啊

看起来应该是外面两个环

,内环是iso,外面是sub,你接对应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外面两个环,内环是iso,外面是sub,你接对应电位

需要合并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合并起来吗

不需要,线连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线连接上就可以

可还是不识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还是不识别啊

你有没有试过只跑一个vpnp,能识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只跑一个vpnp,能识别么?

可以识别

网友B:
BJT识别层问题 ?
或者和FE层有关,比对下pcell里(单个能识别)的所有层和BGR里的层是否有不一致看看吧

网友:
1:8的VPNP现在最外环是合并在一起的,分开不要合并

楼主:
是DNW工艺要求不可以合并的吗,记得画SMIC的时候是可以合并的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上面铺了一层例如TG之类的层次,导致三极管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T识别层问题 ?
或者和FE层有关,比对下pcell里(单个能识别)的所有层和BGR里的层是否有不一致看看吧 ...

我阅读了LVS RULE文件吗,发现有一个LVS-BJT的识别层,但是加了这个层次后还是不识别,显示missing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上面铺了一层例如TG之类的层次,导致三极管识别不到

请问这个TG层次是?在哪里看呢(大佬见谅,我是初级选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阅读了LVS RULE文件吗,发现有一个LVS-BJT的识别层,但是加了这个层次后还是不识别,显示missing insta ...

你看一下你那单个能过验证的BJT的识别层是怎么加的。多个的也同样加试试。
我至今接触过的带识别层的,会有各种不同覆盖范围的要求。有只加在E端diff就识别的,有需要把EBC都覆盖的。还有要把外围double ring都覆盖的。和rule中写法(or pcell)不一致就会不识别。
有工艺还存在pcell的bug,调用出来的识别层就没了,没有para option可以开启。在tech lib里看都好好的。

网友(2023-12-20):
请问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1-25):
有些层 不能合并 只能是一块一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上面铺了一层例如TG之类的层次,导致三极管识别不到

是不是PNP管没有制作在DNW里。我之前遇到的是TSMC180nm_MS,PNP没有制作在DNW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