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mp结构分析

楼主(2023-04-10):
请问一下这样的RCCLAMP是什么原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这两个MOS管是pmos吗?

网友:
接R的MOS应该是PMOS吧。这样正常工作PMOSgate 高电位关断,ESD NMOSgate低电位也关断。ESD来的时候PMOSgate 低,PMOS开启,ESD NMOS gate高,沟道开启泄放ESD电流。

网友:
有大神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2024-10-04):
叫gate trigger可能更合适一点,bigFet前面那个管子应该是PMOS。当有ESD来的时候,前面的RC会使pmos导通。从而使bigFet的gate电位抬高导通泄放ESD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