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MP结构分析

楼主(2023-04-10):
请问一下,这样的RCCLAMP结构是什么原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中间应该是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应该是PMOS。

对看起来是,谢谢

网友:
这种结构叫GCNMOS 你去看我公众号或者博客里有讲。电容和电阻是ESD-detector,ESD的时候感应电压为低,开启PMOS,然后开启NMOS。正常工作时,ESD-detector电压为高,PMOS关断,NMOS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