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版图求教

楼主(2023-04-10):
半道入的版图,现在也能单独画各类模块,但都要电路告知要求,现比较疑惑的听他们说的什么ADC,Liner Driver等等的专业名词,各位大佬有这方面的整理吗?

网友:
可以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876156-1-1.html

网友A:
了解一下无妨,实际没什么卵用。作为layouter,你懂得再多,最后还是得先跟电路设计师确认要求之后才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无妨,实际没什么卵用。作为layouter,你懂得再多,最后还是得先跟电路设计师确认要求之后才能下手 ...

感谢感谢

网友:
no,到4年五年后,要能独立做出判断,现在很多公司招资深版图都有这样要求

网友:
论坛可能有一只半角的知识,但是可能更多需要你自己去总结,问电路知识,其实也是在展示自己优点;
如果一辈子只做BG这种模块工作,那了解这些是不必要的;如果想资深,想做leader,了解这些还是很重要的;比如ADC相对而言是匹配精度和要求特别高的模块,所以我们布局会先做它的,以它为最优布局再调整其他模块;比如Liner Driver相对Switch而言外围没有电感,没有开关动作,相对而言隔离要求可以低一些;以Liner charger举例,其功率管可能工作在饱和区,Id近似只和Vgs有关,其采样电阻需和功率管S/D端都匹配。
一家之言,听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