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之间连线问题

楼主(2023-04-10):
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之间连线要加上ggmos,距离远的话要加上buffer,个人理解ggmos的作用是换地还有隔绝数字的电源地噪声,请问是数模之间的ggmos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ggmos 不就是diode了?

网友A:
你去看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有讲过跨电压域的ESD。距离长加buffer是提高驱动能力,防止信号衰减。一般Digital GND和Analog GND之间会用背靠背的二极管进行噪音隔离。模块间信号线的GGNMOS是为了进行CDM防护,信号线比较脆弱,经常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有讲过跨电压域的ESD。距离长加buffer是提高驱动能力,防止信号衰减。一般Di ...

感谢回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