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跑pex时前置lvs报错

楼主(2023-04-10):
tsmc0.18工艺,版图中用了nch_5_dnw_6t管子,版图单独跑lvs是可以过的,后仿时前置的lvs结果就会报错,提示版图中没有dnw管里的doide,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加入这个管子对应的ISO-ring

网友A:
加一个带DNW的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带DNW的环就好了

学习一下?为什么这样操作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为什么这样操作哈

解决了????这样就会对ground产生一个寄生diode,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这样就会对ground产生一个寄生diode,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

哈哈,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楼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