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带隙

楼主(2023-04-10):
现做一带隙,在电路的运放中加了两组斩波开关,以减小运放失调和低频噪声,用片内osc的方式,请问如何确定这个斩波频率?

网友A:
斩波还可以减小噪声,其原理是频谱搬移,将低频和低频噪声互换。由于一般带隙中都是fn大于rn,所以低频换高频是很划算的买卖。如何去确定斩波频率,依我理解,你需要做的是仿真fn的截止频率,将斩波频率设在其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还可以减小噪声,其原理是频谱搬移,将低频和低频噪声互换。由于一般带隙中都是fn大于rn,所以低频换高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