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补偿问题

楼主(2023-04-10):
求大佬解答一下

sansen那本书的rail to rail 运放那一章节中,有说到两种补偿方式
一种是  正常的miller 补偿,
一种是 ahuja 的补偿方式

求大佬解答下 ,这两种补偿方式的区别

网友:
一种反馈点在高阻,一个在低阻,看论文吧 网上太多论文了

网友A:
cascode补偿,没有前馈通路,所以不会产生右半平面零点,但是,由于存在共轭极点,会有尖峰,导致GM太小。一般如果想用小电容,大GBW一般用这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补偿,没有前馈通路,所以不会产生右半平面零点,但是,由于存在共轭极点,会有尖峰,导致GM太小。 ...

cascode补偿 是ahuja吗

网友:
ahuja是miller的变种,直接看ahuja论文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code补偿 是ahuja吗

对,你可以看补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