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绕线短路

楼主(2023-04-10):
大佬们,一个T22的项目,inn工具感觉看不到标准单元内部M2的pin,造成了很多短路,还有很多走线直接覆盖在了一起,绕线资源不紧张,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option没有设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A:
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个情况,看不到咋意思? 看看LEF 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个情况,看不到咋意思? 看看LEF 就清楚了

lef里面有M2的pin,但是感觉工具还是直接用M2绕线,导致了很多短路

网友:
既然绕线不紧张,就把route走m3以上啊

网友(2023-05-19):
看起來怎麼像是 認不到cell metal

网友:
gsl同学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