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rtuoso

楼主(2023-04-10):
大师们为什么我这三输入与非门输出会错误的啊

网友:
输出没问题呀,三输入与非门,只要输出有一个是低电平,输出就是高电平。B和C都是低电平,输出当然是高电平了。
你应该三个输入时倍频的关系,这样能够包含所有输入情况

网友A:
另外,你用的是3.3V的器件,电源电压和高电平电压不应该用5V,应该用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用的是3.3V的器件,电源电压和高电平电压不应该用5V,应该用3.3V

谢谢,明白了。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毛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毛刺啊

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变化通过电容(Cgs,cgd)耦合到输出了,这是正常的,后面加一个很小的负载电容,就能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变化通过电容(Cgs,cgd)耦合到输出了,这是正常的,后面加一个很小的负载电容,就能滤 ...

欧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