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波形毛刺太大

楼主(2023-04-10):
1.求教积分器波形问题,输入正弦波,输出波形如图。请问什么原因毛刺这么大呢?
(个人认为应该是时钟信号太快,导致运放或者电容速度赶不上。。。或者寄生RC太大所致)
2.还有这个波形实现功能了吗(应该实现了吧。。。)?

电路是带reset的开关电容积分器
(见附件)

前仿真结果如图:

(见附件)

调整输入信号频率为100Hz,幅度0.1V,时钟周期为1kHz,电源电压1.8V,
积分器后仿真输出如图所示

(见附件)
输入信号应该是下面的红色笔画的

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图

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图

前仿真结果

前仿真结果

网友:
感覺是OTA的SLEW RATE太慢 然後開關速度太快 所以才會有凸一根的波出現
我的想法 但不確定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