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亚阈值取管子能做放大用吗

楼主(2023-04-10):
如题。小弟在给共源极LNA的放大管设计直流偏置时,刻意增大放大管的尺寸,由于直流电流是固定的,这样vgs-vth会变小。当vgs小于vth时,管子不会直接关断,而是进入亚阈值区,小弟发现此时亚阈值区的管子gm并没有减小。请教大佬们,亚阈值区的管子能用来做放大器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可以做放大管的话,那vgs-vth最小能有多小呢?实际用的时候会不会有管子关断的风险

网友A:
你用gmId方法试试,是可以做放大管的,不过你做的LNA,对noise要求较高,不确定亚阈值noise是否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mId方法试试,是可以做放大管的,不过你做的LNA,对noise要求较高,不确定亚阈值noise是否会变差 ...

谢谢回复。我仿真了等效输入噪声电压,亚阈值区的时候,gm较大,等效输入噪声电压是变小的。这样应该有利于减小noise。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亚阈值区的gm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网友:
亚阈值可以做,而且gm会大一些

网友:
可以 拉扎维书上有说过

网友B:
之前也有过这个疑问,公司的老哥说,风险会是亚阈值的管子模型可能并不是很准,variation可能会比模型跑出来的显著差。后来要求把 gm/id 控制在20以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过这个疑问,公司的老哥说,风险会是亚阈值的管子模型可能并不是很准,variation可能会比模型跑出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