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 cdsDiff: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23-04-10):
装了一个IC618,290的版本,SPECTRE2110,303的版本,XCELIUM2009,009的版本,跑AMS仿真的时候,在命令行会提示:
sh: cdsDiff: command not found
这个问题,但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cdsDIff这个指令的位置,有大佬知道这个错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23-06-08):
或许需要安装ic618 isr31+
CCRs Fixed in IC6.1.8 and/or ICADVM20.1 ISR31 - Date: March 2023
2758500 Running an AMS simulation in ADE Explorer gives the error 'sh: cdsDiff: command not found' in the terminal
2756763 Using AMS UNL with ADE Explorer gives the error 'sh: cdsDiff: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大佬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3-07):
有解决方案吗?还是说要换IC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