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D触发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图像?

楼主(2023-04-10):
一个D触发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图像?

网友A:
边沿,延迟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setup/hold time引起的,clk上升沿之前,如果D比较清晰的,基本结果都是对的;比较乱的是两者沿重合的,这个基本是因为没满足timing要求造成的。

网友B:
SPICE transcient仿真结果异常时,通常先检查一下内部电路和负载,然后从输出向前反推,看各个节点的波形,可以很容易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C:
图1,是正常的,你看Q的电压范围。这种抖动是正常的
图2,D触发器是有工作频率限制的,举个例子,你觉得180的工艺,能跑10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1,是正常的,你看Q的电压范围。这种抖动是正常的
图2,D触发器是有工作频率限制的,举个例子,你觉得180 ...

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沿,延迟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 transcient仿真结果异常时,通常先检查一下内部电路和负载,然后从输出向前反推,看各个节点的波形, ...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