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drc写法,pad进来的S D端cont大于1个

楼主(2023-04-11):
求助大神帮忙,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pad进来后的看到的第一个管子的S D端的cont必须大于1个,四路现在到了管子的S D端会表示,然后与开窗层相叠的metal连接后,但是不会表达如何cont个数大于1个,请教一下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没,谢谢了

网友:
加个电阻完事

网友A:
用DFM property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FM property应该可以实现吧

主要是想在DRC里面就实现算了,不怎么用DFM,所以想用DRC就抓出来这个错误

网友B:
calibre solution for PV check
有这本manual ,现成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solution for PV check
有这本manual ,现成的例子

您好,请问能详细说下吗?这个怎么搜呀

楼主:
其实思路到了与pad相连的metal,到管子的S D这里我都感觉好表达,就是cont个数这里就不会怎么表述了,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表达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思路到了与pad相连的metal,到管子的S D这里我都感觉好表达,就是cont个数这里就不会怎么表述了,一时 ...

m1 enclose cont == 1可以选出只有一个孔的M1,将M1换为你的s d区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