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切割道宽度,以及切完以后还能剩下多少

楼主(2023-04-11):
CMOS工艺芯片切割道宽度一般是多少呢,然后切完以后还能剩下多少呢?

网友:
fab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A:
一般60~100um,和划片厂家确认一下;划片后,die外边缘还会剩几十个微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60~100um,和划片厂家确认一下;划片后,die外边缘还会剩几十个微米;

这几十微米指的是sealring和die边缘的距离吗?

网友:
60~100um切割道,切割磨损10~20um,所以芯片外围每边划片道还能剩余25~40u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60~100um,和划片厂家确认一下;划片后,die外边缘还会剩几十个微米;

有这么大吗,不是切割刀片还有个几十微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十微米指的是sealring和die边缘的距离吗?

是的,一般划片后,sealring外面还有20~30um

网友:
180μm, scribe line about 50μm,

楼主(2023-07-07):
经和foundry咨询,一开始说是支持60um的,但是后来又说不支持了,改为80um了